楼主(2020-07-07):
前文询问一个继电器怎样做的三相缺相保护,很剧烈
网友提出很多问题,感谢
当年所以用三个继电器做缺相检测只因物资匮乏,价格高,切看到有进口设备那样用,照搬,主要解决进线缺相问题
闲时思考网友问题,可惜没有条件实验了,那就借助网络

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解决任一处断相问题

网友吐槽的,进线断相寄生回路供养J,检测点下断相无解

这个应该是检测FU的,避免因FU烧断而断相

这个会不会也有寄生供养问题?

这个用到了C,R1,R2不但有断相,还有相序功能,会有寄养问题吗?
这个图看的清楚些

这个多了4个电容,应该桥,VD5应该是稳压管吧

最后再看这个图,好像可以解决接触器后断相问题
衍生出这个图

敢兴趣的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欠电压”的电机缺相保护电路性能分析】
https://tech.hqew.com/news_1045425
文章作者做过实验的
文中提到“释放电压可调的低电压继电器”

现在各种保护器件很丰富,价格也有高低,是否还怀旧依各自喜好,有句话叫好自为之

谢谢您读到这里,欢迎拍砖

网友A:
一个热继都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热继都能解决了
要选具有缺相功能的热继才可以

网友A:
现在的热继都有缺相保护

网友A:
这种用两只接触器或继电器组成的所谓缺相保护电路,从我刚工作开始到我现在退休。40年间不断有人站出来批判也不断有人还在介绍推广,真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热继都有缺相保护
未必都有
40年不还是有人在用继电器做缺相保护嘛,如果都有岂不是画蛇添足
可能还会有后继,毕竟几个继电器还是比保护器器便宜。
网搜这些只是探讨,里边没有能用的?
要用也要用能用的电路,当然我早不用继电器搭了,费工省不了几毛钱,一个专用保护器还是买的起

网友B:
严格起来
目前的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的缺相保护都是由缺陷的

网友C:
如果是QF前缺相,就会出现寄生回路了。我之前遇到的故障就是因为变压器前缺相,有寄生回路,导致自动转换开关故障表情四年前装了一个电机保护器,淘宝买的八十多块,已经成功保护电机缺相三次故障,故障点在保护器前。

网友D:
没听说过热继电器另外还有带缺相功能的  和不带缺相功能的  其中的每一相超过设定值都会动作 要相信国产的热继电器 比如说正泰的JR36    NR2系列 选定保护范围非常重要  如国产的NR2 如果设定值选择正确可靠性与施耐德不分高低

楼主:
看来不学习就落伍
https://www.docin.com/p-2147064940.html
这篇文章说明了带断相保护的热继工作原理

https://www.diangon.com/wenku/dgjs/jidianqi/201410/00013747.html
热继电器的作用和型号含义及图形符号----电工学习网

提到了缺相保护

没见缺相保护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