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说节约成本吧,两变频器就1K了,说不节约吧,连个导轨器件固定件都没多了,就只有2个固定弹簧接线端子了。。

我先说:

1,没地线端子。
2,变频器没接地,
3,变频器是0.4KW的,电机是250W的,电源线是0.75mm软线偏小。
4,没有24V电源,用的PLC本体的电源,易损坏PLC(真心为了节约成本),而且还没有保险!差评!(PS:着急要的,保险端子库存没有了-_-```)
5,设计问题,没有总电源开关(必须开电箱切断电源),变频器&PLC输出电路急停没有切断总电源,易发生事故。(节约成本啊,可以急停串接一个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电源)。

6:最重要的,价格偏低,拉低大家的行情。。。。

剩下的待你们吐槽了。

网友A:
。。。。。看着蛮简单的 , PLC 管什么的 ?

网友B:
没发现什么可挑的

网友C:
提点建议,变频器故障信号要输入PLC,程序再处理一下,报警或者停机。没有触摸屏文本显示器,可以用运行指示灯闪烁提示故障。

网友D:
挺好啊,棒棒哒,其实plc都可以省了,不节约。。。

网友E:
哈哈 提个建议,500天后进入二次开发,弥补一下

网友F:
楼主自己招了就算了.
电源线,地线还是要注意点.不要省.
花锌底板不好看.
铆的导轨,还压了几个线号.
主要是楼主没说总价,我猜猜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