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今天接手一台24V开关电源,据介绍为触摸屏供电的,触摸屏不亮了,查输入电压正常,输出在8V至13V之间跳变,经检查电源管理芯片203D6,8脚电压310V正常,5脚输出在3,5V之间跳变,其他各脚电压都有不同程度的跳变。望各位高人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接手一台24V开关电源,据介绍为触摸屏供电的,触摸屏不亮了,查输入电压正常,输出在8V至13V之间跳变,经检查电源管理芯片203D6,8脚电压310V正常,5脚输出在3,5V之间跳变,其他各脚电压都有不同程度的跳变。望各位高人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了。

一般开关电源不在维修范围,无聊折腾除外。

一个120W的24V 明纬电源就100多块钱。

························

针对你的问题,切断所有负载看看是否因为后级负载太重引起开关电源保护了。

或者是看看那个电容怀孕了,PCB变色附近的电容烤干了。。

感觉还是没有意义折腾

网友B:
没带大的负载的话,功率可能也就几十W;
普通的价格一个新的也就几十元;

网友C:
几十元的东西,买个新的好了
你无偿修理还好,收费咋收呀

网友D:
目前拿货的明纬100W电源,价格90元,你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E:
上图啊。没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拿货的明纬100W电源,价格90元,你还有维修价值吗
都说明伟的便宜,看来不是

网友F:
如果负载过重  通电保护了要有响声  (luntande shijishu  bushi jiage )触摸屏用电才一百多毫安  感觉开关电源没见到过坏的 有一次在废品收货站随便要了几个广告牌匾上废弃的还带风冷的开关电源 拿回通电试一下竟然都好使  一次给人家做电动窗执行器居然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