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有没有斜坡指令?

楼主(2020-07-08):
比如,我要设置让变频器10S升到50HZ,这个10S时间可以再触摸屏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设置让变频器10S升到50HZ,这个10S时间可以再触摸屏设置。

你需要下载通用函数库(LGF)并安装,你可以得到RAMP指令。

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479728/step-7-(tia-portal)-%E5%92%8C-s7-1200-s7-1500-%E7%9A%84%E9%80%9A%E7%94%A8%E5%87%BD%E6%95%B0%E5%BA%93-(lgf)?dti=0&lc=zh-CN

请根据你的TIA版本来找到对应的版本下载,目前没有TIA V16的对应版本,如果你的版本是V16版本,你可以尝试使用V15的通用函数库,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没有做测试。

另外,下载该通用函数库可能需要普通权限的西门子帐号,该账号可以免费申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学识渊博,热心助人。

网友B:
自己做一个,使用起来灵活的多

网友C:
这种功能,之前做过,用在线性加减速里,不过控制板不是PLC,而是单片机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