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变频器AVT320u15m2c带两个电机,其中一个和变频器直接连接启动,另外一个通过交流接触器接入。当变频器运转到50HZ时候,我控制接触器吸合,第二台电机转起来,10S后,要给接触器断电,停止第二个电机。但是每当断电的时候就会报出SCF3故障。求解怎么处理

网友A:
第二台电机,接工频电源-接触器-电机,变频器50HZ给出信号控制接触器吸合,加个时间继电器不就好了?变频器要是可以输出第二个频率到达信号,搞个延时吸合,时间继电器都省了,!不想看施耐德说明书,自己慢慢翻吧!不嫌麻烦还可以搞个PLC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我的变频器是单相进出三相220V,条件限制无法有380V电源。所以只能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1号电机1.1KW,2号电机90W。用的是PLC控制。变频器和电机1是直接连接,变频器启动电机1就启动,等到变频器50Hz运转后,PLC给交流接触器信号后吸合电机2启动,启动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吸合器释放时候也就是电机2停止转动时,就会报SCF3这种故障。我设置了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设置为2Khz,但是接触器不能频繁的吸合、释放,一频繁就会报故障。谢谢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大好解决,你这个变频器相当于是给90W的电机提供一个3相220的电源。又还要频繁的启停。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不成你电机模式不是选的标准电机,工作在SVCV模式?

网友C:
不清楚你的生产工艺,第二个电机都是运行在50HZ,干嘛一定要接入变频?直接工频运行不行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估计他第二个电机也是三相220V的..他没有三相220V的工频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没有地方接三相。实验室环境只有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的就是标准模式呢,变频器默认的

网友A:
加一台变频器,或者改单相电机,有力矩要求用伺服,又没多少钱!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无论你是投放新电机,还是断开一个电机,都是很容易触发保护的,特别是在带载情况下,国产的可能要好些(因为没那么多保护)!施耐德的你可以把整定,电机,限制相关的参数全看一遍,试试能不能关掉!反正是不建议你这样搞!

网友C:
参考楼主是由于没有三相电源的话,现在的变频器这么便宜,直接多增加一套变频器就得了,控制起来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