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各位大侠,施耐德PLC TM241  下程序弹出几个系统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一个程序都没有调用啊.....

网友A:
mast下面都是空的

楼主:
应该不是调用的问题,调用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像是调用什么没定义的函数啥的了

网友C:
程序可以传上来看下吗?是不是使用了PTO或者高速计数功能,然后定义了功能块?

网友D:
PLC没连接成功,或没选定

网友E:
好像文本的程序可以粘贴,我经常出错误,还消不掉,直接复制粘贴,再开一个。最近软件出问题,老是卡死,程序没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