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面板起动RUN灯闪,然后就是P79参数改成1P161改1。第一个是面板起动,第二个是面板给频率,各位师傅们问下什么问题。带着电机

网友A:
通常没人标新立异的话,PU/EXT按一下就切换到本地了,不行你看看相关参数,日本系说明书极其不友好,万不得已不想翻

网友B:
我没看懂你的意思,是不是需要面板控制?如果是的话,按了启动后应该还要给定频率的,频率给定是旋转旋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清楚,给完还得按确定,然后面板显示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师傅,看说明书了,可能是不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C:
运行灯闪烁 ,说明运行命令没有激活

网友D:
频率信号没给或频率为0了吧?
先用面板上旋钮频率调上去再试下;

网友E:
既然有说明书,看看参数设定的是什么控制方式?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