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缝纫机的联机信号问题

楼主(2020-07-08):
之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缝纫机,现在改用PLC控制。之前是联机信号X10,压脚X7,启动打枣Y12,半挡1是Y14,半挡2是Y15。X是缝纫机给PLC的信号,Y是PLC给缝纫机的信号。半挡的意思是缝纫机的压脚的位置,在最底下,在中间,在上面。
我写了半档三种情况的程序,1.半挡1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X点都没亮)2.半挡2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3.半挡1和2同时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 现在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决这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既然PLC的已经输出,那么最大的可能是PLC与缝纫机之间的连线问题,请参考原有单片机的连线,尤其注意输出的正、负极性。

网友B:
既然原来的单片机能控制,为什么要改成PLC的?难道PLC的更加有优势?见过不少日本的缝纫机,都是专用的控制板,即单片机控制板。

网友C:
我感觉Y12是启动信号,Y14/Y15是速度信号。只接通Y12应该不行吧。

网友D:
确认接线没问题?

网友E:
联机X10都不亮?
接线?
电压?
+2

楼主:
外接之前用的单片机,可以正常控制缝纫机,只输出启动打枣Y12,缝纫机就有动作了。但是用PLC控制还是没反应,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F:
输出控制的阀没有动作?

网友G:
原来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还是电平?电压是多少?

网友H:
使用PLC控制X点都没有信号显示,你确定你的公共接线端没有问题?还有你的信号线没有接错?程序有没有错误?仔细看看

楼主:
加了一个光耦板,换掉原来的继电器板,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