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试驱动板问题

楼主(2020-07-08):
串接灯泡送电时灯不亮断电时灯亮了一下是怎么回事?是驱动有故障吗

网友A:
你的灯泡串联在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吗?还是直接直流母线上?
怀疑是你上电的线路接线问题,就算变频器上电容反向送电好了,你的线路形成不了回路灯也不会亮呀。还有就是线路上有感应电。
我一般是三相输入就用3p的空气开关,单相的就用2p的空气开关,再串联灯泡。断开了就一起断。从没遇到过断开时灯会亮一下的,只有启动时亮一下。如果串联在三相输入端,你启动时灯不亮,那你板子的整流和预充电电路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