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讨论一下缺相保护问题

楼主(2020-07-09):
一家企业有250 KVA 315KVA两台自维变压器 最近又出现高压掉相而损坏电机 昨天接话后到现场 确认高压故障 由于连续损坏两台2.2kw强冷水泵 厂生产负责说把目前没做缺相保的两台配电箱加装继电器做缺相保护完成后 多次模拟缺相保护动作均成功保护
其它配电箱都做过缺相保护了 这两台箱都是双电源进箱 所以一直没做进线缺相保护 共控制九台电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死活不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这样小电机国产的一个50多元,多方便呀?

网友B:
我也觉上保护器简单方便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个人爱好吧!鉴于自己所负责的小厂子电网负荷不稳定为了确保高压缺相会烧毁三相设备问题 采用大量西门子相序保护得以保证极端条件下防患未然。

网友D:
看一眼----乱
既然做了模拟缺相实验,能将电路图及实验过程分享一下吗?

网友E:
不要用JR系列热继,这是五十年代技术,用八十年代技术的JRS系列热继,缺相保护效果非常好。

网友E:
用这个40元左右

网友F:
大家都知道加相序保护器,关键客户给配置这个电箱钱要够,本来配这样一个电箱就挣个100来块钱,你还要什么完美东西呢? 之前楼主发过类似接活配电箱帖子,是个明白人会自己算账,谁都知道用好东西关键是客户给价位

网友G:
用缺相保护器不是更好吗,加上下面的热继电器过载保护,双重保护

网友H:
一个电机保护器不值几个钱,有这种情况了,上一个很有必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知道加相序保护器,关键客户给配置这个电箱钱要够,本来配这样一个电箱就挣个100来块钱,你还要什么完美东西呢? 之前楼主发过类似接活配电箱帖子,是个明白人会自己算账,谁都知道用好东西关键是客户给价位

看别人干私活,动不动就赚5K 啥的。。。你这个100的利润这么来的。。。

网友I:
加个相序保护器吧,也不贵,修一次电机什么费用都出来了

楼主:
相序保护  缺相保护  电机保护器  还有啥,,,,,热继电器分度值如果选择正确总箱加一个缺相继电保护比啥都强

网友J:
回复 楼主:
之前不是回复过你吗?这种的无法检测接触不良造成烧坏电机的问题的,无法检测出轻微的不平衡造成的问题,只能检测出严重的缺相或者严重的过流问题。

网友K:
高压缺相一般的电机保护器根本保护不了的
呵呵
需要做负序保护才行,我们的产品可以的

网友L:
推销产品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K:
你倒是发个产品资料看看呀,别闷着,价格高到什么程度30-500还是200左右
别水牛入海

网友D:
楼主既然做了试验,能将电路图及实验过程共享一下呗
别忽悠我们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高压缺相  低压缺相  对负载来说  影响是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高压缺相  低压缺相  对负载来说  影响是一样的
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高压缺相  低压缺相  对负载来说  影响是一样的
确定?
您认为不一样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高压缺相  低压缺相  对负载来说  影响是一样的
确定?
这要看对象是谁
一样不一样摆出线路图就清楚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D:
你估计的太低了,呵呵

网友C:
实践出效果各位高手你们把高压人为缺相一次就是知道会有多厉害!如果没有保护变压器都会烧掉!负载不均匀220v的电压能飙到400V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估计的太低了,呵呵
愿听详解

网友N:
用相序保护器就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感觉高压缺相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高压缺相  低压缺相  对负载来说  影响是一样的
确定?
您认为不一样在哪里
高压缺相,低压侧三相电压分别是多少?楼主应该公布一下。
高压缺相,影响全局,低压缺相,影响局部,而且高压缺相造成变压器烧坏的有先例。

网友M:
楼主最终就是低压坏哪里的设备就在哪里加的缺相保护解决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O:
装一个相序保护就OK了。何必搞得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