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SW electrical 绘制电路的伙伴,EPLAN容易学不

楼主(2020-07-09):
我因为机械设计用的是SW,所以电路图也是用的SW 的 electrical,看到好多招聘都是要会EPLAN,ELPAN有没有3D,它可以自己画3D元件吗,我库里没有的3D元件都是用SW画的,还有EPLAN这个软件这个学起来快吗
下面是我日常用SW画的电路和电路三维图

网友A:
画的能看懂就行了,还那么多讲究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用3D,一直只画2D的布局

网友C:
EPLAN本身没有3d画制作元件图.
但是可以接受3d的元件做3d布置.
它接受的3d正是sw这些软件制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D可以根据机器的走线计算各线的长度,出线号所用线的长度,直接按线的长度做端子就好了,反正我用的SW就是这个作用,别的不清楚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的有理,不知道SW有没有自动布线的功能,看你的图应该时手动布线,那样的话,你用EPLAN的话,有你苦恼的。
我们是小公司,压线端子、布线、安装布局都一个人搞定,线的长度根据实际来吧,我在想,假如你是SW手动布线,那么跟手工接线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自动的,手动那会搞死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究点好吧,向标准化看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D:
EPLAN入门很快,精通很慢。画图很简单,画好图很难。
EPLAN有3D布局和布线,不能画3D模型,需要从外部导入。你这个机器看起来很简单,才那么几根线,用EPLAN和SWE都差不多,可能EPLAN效率还低一些,如果你的接线在500+根以上那EPLAN更适合你!如果图纸过千页,EPLAN是不二选择!!

网友E:
SOLIDWORK 电气插件用过,感觉还不如CAD  EL这个,更别说EPLAN,3D电气图,至今只在一家公司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PLAN入门很快,精通很慢。画图很简单,画好图很难。

EPLAN有3D布局和布线,不能画3D模型,需要从外部导入。你这个机器看起来很简单,才那么几根线,用EPLAN和SWE都差不多,可能EPLAN效率还低一些,如果你的接线在500+根以上那EPLAN更适合你!如果图纸过千页,EPLAN是不二选择!!
正解,EPLAN适合大项目,一个小设备,不需要3D布线,也许用ACE几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D:
不过确实,在招聘电气工程师的要求中,对会EPLAN的要求的企业较多。这是因为EPLAN跟国际标准的贴合最为紧密,而且能跟企业流程很好结合,大公司用EPLAN的很多。再者,学会EPLAN,再看其它同类就比较简单了。画图不难,难的是画图规范和标准。画图不难,难的是懂设计和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们画图的话一个独立的小电器零件(在设备很远的地方,简单的那种)用一张图纸表达还是好多各地的电器画一张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比CAD快多了,建立数据库后零件清单,接线端子都是自动的,CAD还要自己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做电子线路习惯了,所以喜欢好多零件画在一张图上,几十个点的PLC都用黑盒自己做的,一张图解决

网友F(2020-09-15):
加q57015196 交流一下  同是机械转电气

网友G:
SW  electrical  发展也很块,看你的图画的也挺不错的,感觉3d的效果比eplan propanel还好一些。电气设计基础都是相通的,还是多做写项目提高快一些,eplan 做中小项目比较复杂,学起来也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