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使用信捷PLC XD5-48D4T4的高速计数,利用什么指令可以准确计算80HZ电机带动的编码器(2500脉冲一圈)??

网友A:
计算什么,是采集编码器信号吗,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的,编码器与电机是不是同轴的?

假设是4极电机,80*(1450/50)/60*2500=96666,差不多97K,而XD5最高计数频率是80K,无解。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估计已经超出你PLC所能用的上限了;
要不就编码器分辩率改成低的,或加传动改变转速;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要得到80HZ的脉冲是吗?就是说让电机以恒定的转速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PID模块,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说明书是有1M的高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过说明书速度可以达到1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有这个说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做恒压供水就是利用一个编码器就可以达到恒压了,其他的压力变送器,流量表之类的都不用。但是我们想做更细一些,把速度和编码器的脉冲数提高,让个个现场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信捷PLC XD5-48D4T4的高速计数,利用什么指令可以准确计算80HZ电机带动的编码器(2500脉冲一圈)??
准确计算80HZ电机带动的编码器?
测速?测位置?计算脉冲?
恐怕没有能“准确”计算的指令,给个±范围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真的是剑走偏峰啊,恒压供水的项目早在二十年前就做过;就是用的压力传感器加变频器,简单的是通过变频器内置的PID系统进行控制,复杂一些的需要外置控制板来控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主流的还是此类方法,不知道你们用编码器是何种道理,既然是供水,起码的要知道压力,要根据压力去控制流量的,难道你们的水流量是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现在新出的可以到1M了,我看的是之前的老手册。

这个公式是假设电机是4极的,那么电机在50hz时是1450转,80hz就是1450/50*80,然后除以60得到每秒的转速,然后在乘以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计算转速的公式,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当时我接到这个项目我也感觉很疑惑,但是现在了解深入了确实在很多场合用这种方法比用压力变送器的强。我们已经成功尝试了,只不过当时用的编码器是600脉冲一圈,变频器频率转速低,现在要更新。我们还有视频,有机会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B:
还是改用分辩率低的编码器比较靠谱;

网友D:
这控制还是恒压供水吗?
如果编码器装在电机轴(有关)上,应该属于恒速
如果编码器装在水轮上,应该属于恒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所以我说他们公司是剑走偏峰。

网友C:
跟你说实在的,如果你们真的想做,这样情况就不应该买编码器,应该自己做编码器,这种类型的编码器我之前就做过,用一块PCB板,上面钻上几十个孔(一定要是偶数,找专业加工PCB板的加工,不是自己钻),然后安装上小的强磁(N,S,N,S,N,S,N,S这样的放),再在两边夹上一层普通的PCB,然后买成品的霍尔元件放在旁边,做一体化的设计,这样的话,生产成本低,容易维护,维修的时候,只需要换一个霍尔元件就可以了,非常的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们不会开发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曾经做过?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D:
你要确定工艺
是可能封闭带开放系统,比如楼宇供水,最好用压力传感器,做恒压控制。
是封闭系统,比如楼宇的热交换系统,就可以恒流量(速)控制,不过一般也不需要反馈。
是开放系统,比如喷泉,洒水车,喷淋....好像也没必要用编码器

不了解你的工艺,对你这样控制恒压(是供水吧)能做到“比用压力变送器的强”想不通
脉冲与压力是啥计算模型?

网友E:
是否检测电机的转速差来间接检测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用编码器控制压力。

网友F:
当时公司没有人,只剩我这个物业电工会写程序了

网友F(2022-01-06):
编码器只是整个系统的其中一环
虽然程序是我写的,但我并不知道实现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