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这是大神的杰作,把型号都刮掉了。想看看指示灯的含义,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A:
还以为是DIY的功放。

一看线槽,工业用的。。

干嘛的?
AD DA?还是啥

网友B:
03年那时在印刷厂,一台台湾的切纸机上面的电路板所有IC型号都擦了。

网友C:
一直在模仿,从未去超越~~人家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网友D:
没有办法,你们总是仿,不愿动脑筋原创,人家只能出此下策了。

网友E:
芯片被打磨是行业潜规则,这样做好处有二,一防止被人仿造,二板子坏了只能原厂维修

网友F:
这个只能防不会的

网友G:
看来非逻辑控制板(有可编程CPU控制芯片那种),信号处理电路板,也只有八脚芯片可以打磨了。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指示灯亮代表的含义。这东西坏了,确实只能联系厂家,没有型号太难了。

网友D:
这是一个什么设备?是不是控制加热的?

网友H:
这么做,就是雕虫小技而已。真有心,挡不住别人的研究和参考。当然给用户带来的是极不方便。我不喜欢这么做。开放,虽然自己要做出分享,但也能获取别人的信息。封闭别人,自己也会遭别人封闭。

网友I:
通过描绘电路图,结合动作状态,基本可以猜出其功能,然后就可以大致判断集成电路的作用,最后在8脚集成电路中搜索,差不多就可以猜出来了。

网友I:
运算放大器?40系列逻辑集成?555时集基?电路板看到有3个继电器,应该有电压比较后继电器动作之类的流程。

网友J:
重要的都会刮掉的!

网友K:
高级的厂家都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什么设备?是不是控制加热的?
是的。你也有这个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概16年前在深圳的时候见过这种控制板,是控制烤漆房的控制板,右边的那几个芯片可能是OP07,你看一下,不能确定。

网友L:
看旁边排列的电阻感觉运放或者时钟电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M:
不是运算放大器就是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