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第一次使用变频器,不敢盲目上电,想请教大家使用变频器前需要有什么基本的操作吗

网友A:
特别注意:电源输入和电机输出不要接反了!看到过别人接过,直接炸了

还有注意电源电压,单向220V,三相220V,三相380V。

看手册,对应型号,接线图来接。

网友B:
关键是接线正确,尤其是主线不要接错了。

网友C:
要看是新变频器还是用过的变频器。全新的参数是出厂值,接对线直接上电就行。用过的最好不带负载,防止变频器被设置成上电运行。恢复出厂值再接负载。

网友D:
确认好电压及接线端子,千万别接错;
另外如果变频器存放了一二年没用过的话,需要先用低压通下慢慢升到额定电压;

网友E:
确认变频器不是闲置1年以上的,可以直接上电的。只要提前做好功课就行,知道上电以后该做什么,怎么做。就ok了。

网友F:
设备长时间停机上电出故障率高。新变频器保证接线没有问题,电压符合可以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教一下,变频器放置两年了,可以输出什么都不接,不带电机进行调试吗?

网友C:
长时间放置变频器正规程序是如楼上所说用调压器。但调压器不是谁都有的,买一个又觉得不值。所以我一般是不接电机上电,一个小时后才调试参数试运行,最后再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请教一下,变频器已经通上电了,没有接电机,输入与直流侧都正常,但是面板不显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教一下,变频器已经通上电了,没有接电机,输入与直流侧都正常,但是面板不显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请教一下,变频器已经通上电了,没有接电机,输入与直流侧都正常,但是面板不显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像三菱变频器是要两路电源,一路380动力一路控制电源,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G:
难道不是新机?插接可靠,上电面板是要显示的。。。

网友F:
面板接触不好或者已经坏了……

网友D:
先换个好的面板试一下;

网友E:
变频器上电没有显示?那直流母线电压有了吗?是多少?进线接触器是否闭合了?

网友D:
讲了半天,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都没讲,像打哑谜一样;

网友H:
一般经济型变频器,主电源与控制工作电源是一起的,高性能变频器一般主电源与控制工作电源是分开的,如果控制工作电源没有接线,控制部分没有电源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