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工作一会就发热,求助

楼主(2020-07-09):
伺服电机工作一会就发热,然后就热保护停机,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扫堂了,领导要求,生产很忙尽量不停机大神门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表面温度能到多少度?
启动很频繁吗?

网友B:
想不停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上备件或者有两台同样设备,两台对换伺服。看看伺服电机是否有问题。否则就得停机,拆下负载独转电机,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C:
可以记下报警号,到说明书里找原因,排除不是的故障点,重点试验怀疑点。

网友D:
你这个照片应该发给苏州汇川,再买一台电机。

网友E:
先换同型号电机试一下,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是那台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F:
要么匝间短路,要么热过载应用,反正要现场检查和确认。电机的问题?机械运动环节的问题?

网友G:
看看是什么原因保护的!最好是能有配件换来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电机就好了,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