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丹佛斯VLT5000系列110KW变频器带90KW电机,已正常运行10年。最近大修更换电机轴承后开始正常,运行近3个月后超过25HZ后电机异响。变频器的运行电压电流均平衡,想问问进一步排除变频器内部问题,因为更换电机轴承很麻烦,更换变频器也不简单,所以想问问怎样进一步检查变频器内部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承的问题仔细听声音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楼主:
收到,明白。谢谢!

网友B:
教你一招。用变频器把电机转到最高转速,然后,操作变频器的控制命令“自由停车”。也就是惯性停车。这时,高速运行的电机是没有电流的,电机在惯性作用下自由滑行,你此时能用手,耳去感知电机转子运行时的状态了,如果电机很滑快,无震动,无噪声,那就是变频器的控制问题,反之亦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该方法仅作为参考,需要注意电机轴承轻微磨损后滑行听不出来(真的听不出来),除非轴承磨损很严重或球(柱)、沟槽有缺陷才听得出来。带电运转时由于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作用,会在轴承磨损的情况下让转子周期饶动,变频器可能会加剧这种饶动,但主因是轴承磨损。变频器输出只要电流、电压平衡,就不太考虑变频器的因素。
看到过一种大电机轴承磨损的方法,拆除电机联轴器螺丝,让电机能自由转动,用磁座安装百分表靠到电机轴上端,然后用千斤顶打电机轴,然后看百分表位移。但这个方法需要掌握千斤顶的力度,可不要不轴给打弯了!

网友D:
45kw变频器驱动45kw循环水泵电机运行七年有余,出现楼主描述一样的情况,调变频器载波频率无明显改善,最后通过再次更换电机轴承解决问题,现已正常运行两年了。仅供参考

网友E:
电气和机械造成的噪音是有根本区别的,你这个超过25才有噪音,估计还是你的轴承问题,电气噪音是比较刺耳的,你不用靠近电机都可以感受到,轴承噪音你用个螺丝批压着轴承位置就可以听到噪音的

楼主:
运行至35HZ电机有异响时拍现场控制箱急停按钮,电机自由停车还是异响。由此证明是电机本体问题,不是变频器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都是经验做法了,轴承本身就有细微的间隙,在轴承壁上有一层油膜的。掌握是多少丝的间隙,要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