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首先我是个萌新,买来练手。诉求是,电机正反转控制。正转x1 反转x2 停止x0.再ebpro软件上怎么设置这个三个按钮?是用那个元件?其次是如果我设置了一个按钮控制正传x1那么我读取写入这一栏是直接写x1么?

网友A:
呵呵;用X0 X1控制,这是PLC上程序的事;
在屏上控制你可以用PLC的确良中间继电器M来操作;

网友B:
正转x1 反转x2 停止x0.再ebpro软件上怎么设置这个三个按钮?是用那个元件?其次是如果我设置了一个按钮控制正传x1那么我读取写入这一栏是直接写x1么?

用  位状态设置元件  就可以了,一般这种操作按钮不使用PLC的输入寄存器,用中间继电器M,读取你可以分开也可以不分开,下图的程序如果分开的话,正转按钮就读取Y1.

网友C:
不习惯用中间点呢
先用实际的X0 X1
再并上M0 之类的 启动
串接M1之类的 停止
慢慢理解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我是个萌新,买来练手。诉求是,电机正反转控制。正转x1 反转x2 停止x0.再ebpro软件上怎么设置这个三个按钮?是用那个元件?其次是如果我设置了一个按钮控制正传x1那么我读取写入这一栏是直接写x1么?

触摸屏上不能对X点写操作
这时候可以用M点,比如M0 M1 M2对应停止、正转、反转
画面上做几个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表情我实验过了确实有反应了 但是现在有了个新问题 当我按下正传时plcY1亮了按下停止以后Y1熄灭,再按反转没有任何反应,三个按钮都没反应了,然后我给plc重新上电以后再按下反转plc,Y2亮了再按停止以后Y2熄灭 按正转又没反应了是什么情况。是我按钮设置的有错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表情我实验过了确实有反应了 但是现在有了个新问题 当我按下正传时plcY1亮了按下停止以后Y1熄灭,再按反转没有任何反应,三个按钮都没反应了,然后我给plc重新上电以后再按下反转plc,Y2亮了再按停止以后Y2熄灭 按正转又没反应了是什么情况。是我按钮设置的有错误吗
按钮属性没有搞清楚
复归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停止按钮是不是复归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