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现场一压力传感器,0-200KG,放大器是4-20MA,如果模拟量是3000,转换后实际是100KG吗,同样,如果放大器是0-20MA,如果模拟量是3000,实际也是100KG吗。为什么,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你没讲;模块输入是可以设置量程是0~20mA还是4~20mA;这个量程设与你的传感器一样,减少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没有听明白,我是说都是0-200公斤的压力传感器,只是放大器不同,选0-20MA的和4-20MA的是不是都是模拟量除以30,另外,软件设置变更了的,4-20MA放大器对应4-20MA,0-20MA放大器对应0-20MA,谢谢

网友B:
只换了放大器?原来是100kg,现在肯定不是100kg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模拟量模块设成0~20MA与4~20mA对应的数字量都是0~6000的话,在PLC模块量程设定与你传感器信号相符合的前提下,你读出的转换量3000都对应的是100KG,不同之处是二个传感器在100KG时对应的电流输出值不同,一个是10mA,一个是12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现场的问题是和标准的压力计有误差,我PLC显示10Kg,标准压力计为12Kg,pLc显示12kg,标准压力计显示15KG,不成线性关系,不知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还是算法有问题,我采用的是4~2OmA的放大器,公斤数的换算是模拟量除以3O

网友A:
测量电流值看对不对;

网友B:
1.将PLC设置4-20ma后,PLC要重启
2.读到的数值直接除以30?要统一数制
3.传感器问题,或放大器问题,PLC模数问题都可能

网友B:
还一个,压力表接在放大器上?压力表是否有问题
压力表自带传感器,二个传感器安装的位置是否有较大压力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都统一了的,和我计算器算的结果也是一样,我只是除以30的立场不是很坚定,所以有此一问,重启PLC那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设备验收就这压力测试没通过,已试验3个月了,当时也没有做压力校验,现在说有问题,准备联系厂家再发一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微小信号送入放大器放大,放大器输出的是4-20MA信号,然后进入PLC,用PLC计算,电脑上位机显示压力值

网友B:
问了朋友,是不是传感器与放大器没做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个可能,因为当时变送器有问题,卖家发了一套标定好了的给我,因为压力传感器不好拆,所以只换变送器,当时模拟量在0点时为110,我在PLC中减出了110,就这样归的0,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压力误差应该是线性的,但现在不是线性的,就是说小于或大于多少是定了的,不会出现非线性的关系

网友B:
回顾一下你看对不对
开始使用200KG压力传感器+配套放大器,输出4-20MA,放大器有问题又弄了一套,也是200kg传感器,放大器变成0-20ma
由于传感器不好拆,就将放大器换了,PLC里也设置成0-20ma,但在0MA时有110读数----在没有压力情况下读到的是吧?
这110是端口直接读到的吧
“在PLC中减出了110”
能将程序发一下吗

楼主:
回顾一下你看对不对
开始使用200KG压力传感器+配套放大器,输出4-20MA,放大器有问题又弄了一套,也是200kg传感器,放大器变成0-20ma
由于传感器不好拆,就将放大器换了,PLC里也设置成0-20ma,但在0MA时有110读数----在没有压力情况下读到的是吧?
这110是端口直接读到的吧
“在PLC中减出了110”
能将程序发一下吗

放大器一直是4-20MA的,卖家说都是一套标定好了的,我没换压力传感器,只换4-20MA的放大器
程序怎么发的,截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解释一下,因为压力值只取整数后一位,所以用了好多指令,压力传感器0位不是很好,静态时有波动,就将小于7的数值置0了
别笑我,这是我入门的第二个程序,后面还有伺服电机根据压力大小的加减速控制,因为以前做单片机时C语言就有模拟量的换算,但都是以5V为基准的

楼主:
我解释一下,因为压力值只取整数后一位,所以用了好多指令,压力传感器0位不是很好,静态时有波动,就将小于7的数值置0了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看一下 &110 与 #110 的结果

再问一句,数据110是在哪里看到的
IO200  或 D0

还一个,做对比的压力表是那种指针式的?此压力表安装位置与传感器安装位置会不会有压差,有压差只能程序修正了。
有没有压差,可以见传感器与仪表通过三通装在一个位置验证。

网友B:
&30 或 #1E 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你用了FLT指令

如果你的触摸屏显示用浮点---D6
如果是BCD---D22

楼主:
你用的#110十六进制吗,200通道模拟量是十进制吧,所以&110是十进制,

楼主:
110是压力传感器静态时显示110,应该是0,所以减去了1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是压力传感器静态时显示110,应该是0,所以减去了110
在哪里显示?不是PLC里?
如果你是在这里看到的,它是16进制的110

网友C:
有一种软件算法叫曲线拟合,也就是最小二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是压力传感器静态时显示110,应该是0,所以减去了110
在哪里显示?不是PLC里?
如果你是在这里看到的,它是16进制的110
我不知,110的十六进制不是6E吗?我的200通道的模拟量静态时显示110~116,本应该是0的,所以减去了十进制的110,我的算法只要模拟量没错,用笔算模拟量除以30得到的实际Kg数是对的

网友B:
具体这个110是那个自己看一下

楼主:
你那个我看不懂!你告诉我200通道的模拟量是十进制数,是不是?

网友B:
你打开CXP软件,直接连接PLC,通过“内存”监控到的200通道里看到的数据是16进制数。
也就是这个画面

再看不懂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软件算法叫曲线拟合,也就是最小二乘法。
可以详说一下吗,想学

楼主:
已解决,换压力传感器后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上有很多的在线拟合网页,简单的也可以自己用手算,贴一个网页版的给你吧。
http://www.qinms.com/webapp/curvefit/cf.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