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大侠们,我这里想把RS232通讯的秤头和MT触摸屏连起来,不知道在触摸屏里添加啥类型的设备,求助

网友A:
主要看你的表头是什么协议,这里有个案例给你参考一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720

网友B:
协议要先搞清楚;

网友C:
大部分是MODBUS  RTU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们,我这里想把RS232通讯的秤头和MT触摸屏连起来,不知道在触摸屏里添加啥类型的设备,求助
有些触摸屏可选一个自由协议的驱动,自己可以定义报文格式,你这款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不能选择MODBUS RTU格式吗,我不太懂关于通讯这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抄的你那个宏,改动两个数,能由读数了,不过我还是想搞明白能不能用MODBUS RTU数据格式,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抄的你那个宏,改动两个数,能由读数了,不过我还是想搞明白能不能用MODBUS RTU数据格式,请指点

能不能modbus,主要看你的表支不支持,你最好上传表头的说明书或者通讯协议和触摸屏的具体型号,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很简单的几句话“通讯口采用RS232C,所有数据均为ASCII码,每组数据有10位组成,第一位为起始位,第10位为停止位,中间8位为数据位,无效验位”“接口参数,信号RS232C信号,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通讯方式:连续发送,稳定发送,按键发送”
   该表为首衡仪表公司生产,采用耀华A7仪表通讯协议。我用串口助手读出数据8组,除去头尾相当于是10位数,下面是耀华说明书,请帮我看看,我主要是要搞明白能不能用触摸屏直接设置个数据显示原件,地址选仪表地址,好像仪表地址有3*()和4*(),这点搞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很简单的几句话“通讯口采用RS232C,所有数据均为ASCII码,每组数据有10位组成,第一位为起始位,第10位为停止位,中间8位为数据位,无效验位”“接口参数,信号RS232C信号,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通讯方式:连续发送,稳定发送,按键发送”
   该表为首衡仪表公司生产,采用耀华A7仪表通讯协议。我用串口助手读出数据8组,除去头尾相当于是10位数,下面是耀华说明书,请帮我看看,我主要是要搞明白能不能用触摸屏直接设置个数据显示原件,地址选仪表地址,好像仪表地址有3*()和4*(),这点搞不太明白

能不能用触摸屏直接设置个数据显示原件

你的意思是想像modbus一样,称重数据是放在某个寄存器里面的,然后直接调用。那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表头的协议是做不到的。

关于仪表地址,如果你是一块触摸屏读一个表头且只是读取表头显示重量时,没必要用到地址。

如果是多台仪表,或者要用到下图红圈功能时才需要使用带地址的这种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