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以前半导体是用气氛炉掺杂质做晶体管,现在改用湿法制作晶体管,湿法工艺??

网友A:
高雅你不是经常做半导体行业么,这块你应该比较熟悉吧,半导体制造业我就不熟悉了,皮革制造我倒是还清楚一点,皮革制造还真有干法和湿法制造两个不同的工艺,干法主要是烘干和转移剥离,湿法主要是DMF置换凝固加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