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1200紧急求助,西门子通用函数库,LGF_FIFO
第一个问题:如上图,存数据背景数据块是DB37,那么取数据背景数据块必须是DB37还是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麻烦看看上图那样写有问题吗?第一张图是存数据,第二张图是取数据。
第三个问题:假如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存数据与取数据的条件同时成立会有影响吗?

现在这个程序有时候存取数据记录对应不上,真是脑袋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请随意指定,当选择自动的话,系统将为你指定一个没有定义的数据块编号。

2、没有必要为同一个队列的操作使用2次功能块,通过切换MODE的状态即可实现读取或者写入操作。

3、同时存取并没有影响,因为FIFO实现的是循环队列的结构。

最后,因为该功能块很占资源,因此并不建议多次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又学到了。追问一下,像你说的,可以只用一个背景数据块,通过mode模式切换读写。假如我需要同一周期同时执行读写,用两个功能块,那么这两个功能块是用应该用同一背景数据块还是不同两个背景数据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一周期是不可以同时执行存取任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逻辑来说,程序都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就算同一周期,也不会存在同时执行的问题,    这点我有些不太能理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理解,你怎样实现在同一周期内切换mode?

网友C(2020-12-15):
回复 网友A:
大神,LGF库V15.1研究过没有,和旧版本的管脚都不一样了,我遇到的问题是存不进去数据,能帮忙解决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网友D(2024-11-23):
楼主,你的问题处理啦吗?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啦,头疼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