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0):
如题,之前公司设备大部分采用日系欧姆龙、三菱的PLC进行设计和编写,近期由于经常存在设备需要多个伺服、步进电机同步工作的现状(不是多轴联动,各个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但是动作时间有重叠)
目前三菱的FX系列主模块受限3个高速脉冲口输出能力,欧姆龙CP系列主模块受限4个高速脉冲口输出能力,增加高速脉冲输出模块的成本又相对较高,公司为了性价比考虑,提出了是否有国产PLC可以替代的疑问
目前已知的国产PLC,海为仅使用主模块可以最高达到8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同时输出,其他品牌未能进行深入了解不太清楚。
故求助各位前辈以下问题
1. 海为PLC的质量、稳定性以及寿命保障和三菱、欧姆龙等日系品牌差距在哪里
2. 其他常用的国产品牌是否也有类似海为高性能H系列PLC,达到8个或者以上高速脉冲输出口能力

网友A:
什么行业的设备?有些行业设备要用好多年,有些行业设备2-3年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考虑用松下的?

网友C:
松下据说轴多。

别说国产了。

周三帮人现场改了两台设备。

一个台达DVP的PLC,一个是信捷PLC。

台达PLC连D区直接监控都没找到,三菱 欧姆龙直接就可以监控某个寄存器的值,很方便。。。不知道台达为毛还这么多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下据说轴多。

别说国产了。

周三帮人现场改了两台设备。

一个台达DVP的PLC,一个是信捷PLC。

台达PLC连D区直接监控都没找到,三菱 欧姆龙直接就可以监控某个寄存器的值,很方便。。。不知道台达为毛还这么多人用。

只要价格低,老板要用,技术员能有什么脾气

网友E:
最核心的问题是便宜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台达D区监控有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台达D区监控有的啊!
ISPSoft 3.10
只找到项目-装置监控表,只有监控表里面添加符号才可以,没找到欧姆龙,三菱那种。整个区域监控的

网友G:
国产几个正规品牌的plc还是进步挺大的

网友H:
信捷有10轴的

网友H:
台达AS228T有6轴脉冲,然后canopen可以8轴,共14轴

网友I:
国产的汇川、信捷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J:
信捷的不错http://www.xinje.com/

网友K:
小型机用起来感觉都差不多,国产的PLC在多轴输出和通讯方面有优势,当然价格也很亲民,主要看客户接受的程度。

网友L:
很多口罩机都是用国厂PIC。也能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M:
欧姆龙CP带个从机就有8路了,最多可以带7个从机,共28路脉冲输出还不够?

网友N:
信捷单机有10轴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C:
鼠标一点,一拖,你想要好大的区域都可以。

网友P:
汇川用的不错   轴多不插补可以考虑总线  轻松带十几个

网友Q:
国产货都是在小型机(256点数以下)摸爬滚打,中型机大型机(几千几万点)还搞不出来名堂出来,不过DCS系统不在此讨论的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室设备,使用时长基本上要考虑在5年以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