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保护

楼主(2020-07-10):
缺相保护一般都是用热继电器或者电机保护器
严格上讲,这些缺相保护都是由缺陷的
缺相保护应该用负序电流作继电器作为启动元件的
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负序电流的概念
如果高压回路的跌落式断路器掉了一个,基本上这条线路下面的低压电机都会烧毁
低压电机需要的是负序电流保护
普通的电机保护器就是比较一下三相电流大小而已,根本不会做
三相IA,IB,IC到I1,I2,I0的变换(I1正序,I2负序,I0零序)
也就不要想什么负序保护了
如果高压缺相了,烧一大片的电机
修电机的发财啊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没有成品吧?

楼主:
当然有,就是贵一点

网友B:
这位是商家吧  不反对 理论上仔细介绍一下 不能说论坛都不懂

楼主:
[ia][           ]=i1
[ib][           ]=i2
[ic][           ]=i0
论坛里面写公式太难了
[ ]
[ ]
[ ]是一个3*3的矩阵

楼主:
然后
I2>定值
T>定值
继电器吸合,控制回路跳闸

楼主:
如果讲究一点
做个负序电流平方律反时限,或者转子热方程保护

网友A:
既然有成品面世,请将使用说明书发一下,看文字描述太累(不能理解怎么接线使用)难道用2套互感器?
怕涉嫌广告,可以发私信

“[ ]是一个3*3的矩阵” 9个检测点?

网友C:
低压用的马达保护器就可以实现缺相保护,低电压保护。过压保护。。等多种保护。。就是好的产品价格要高一点。

网友D:
所做的产品里,都是用了三支互感器来检测电流,利用公式算出误差百分比,最后再对比设定的允许误差值,决定是否停机。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公式难写?可以在容易写的地方先写好,然后截个图黏贴在论坛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实际运行过高压电机没,高压电机的继电保护系统不是你想想中的这样。

网友G:
楼主这是把现有的电机保护器全都KO了呀,那么你得说出原理、公式,才能让人信服

网友H:
缺相保护用最少的钱,最简单可靠的方法保护高价产品,我是用380V中继,用两相接线圈,另一相做做控制电源,从没出现故障过,保护安全可靠!拿分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矩阵

楼主:
回复 网友F:
10KV/1000kw的电机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学习学习施耐德的SPAM80产品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学习施耐德的SPAM80产品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大可能的
东西太多
有兴趣的话去学习学习施耐德的SPAM80产品说明书吧

网友A:
按“施耐德的SPAM80产品说明书”搜到的是ABB产品
发个说明书就那么难吗

楼主:
我手上没有了
很多年前看的

楼主:
ABB SPAM150C也一样的
电动机保护都差不多的
SPAM80和SPAM150差不多

网友A:
“电动机保护都差不多的”
“普通的电机保护器就是比较一下三相电流大小而已”

楼主:
SPAM80和SPAM150差不多

楼主:
序分量计算公式
其中IA,IB,IC都是复数
α为运算子,α=1∠120°α2=1∠240?
I1=1/3(IA+αIB+α2IC)
I2=1/3(IA+α2IB+αIC)
I0=1/3(IA+IB+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