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0):
西门子LOGO!0BA8用网线直接下载,以太网可以找到地址,下载的时候也没有出错什么的,但是下载完成后LOGO运行程序时就显示空白程序。

网友A:
logo好像要编程线的,问斑竹,西门子他是相当了解

网友B:
8用网线就可以,没有特殊的下载线。下载完可以通过液晶查看下载情况。

网友C:
下载过程中看液晶的显示;

网友D:
如果你是刚开始用又没带显示屏的话,会不会是没有选择对所安装页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