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是国产PLC吗?

楼主(2020-07-11):
无意间看到一神物,貌似万能某宝没看到同款
232 485 RJ45 DI DO AI AO 应有尽有

网友A:
这个采集模块,不是PLC,淘宝没有一模一样型号的,但也是格控的。

网友B:
390太便宜,三菱最小最简单只有几个输入输出的主机都不止这价格。

网友C:
就是原来的那种单板式升级了下加了个塑料壳,换了个小马甲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90太便宜,三菱最小最简单只有几个输入输出的主机都不止这价格。
这个是采集器,没有plc功能的,价格应该也就便宜些吧

网友D:
模拟量模块

网友E:
这种采集板很多的,还能定制

网友F:
这种如果支持CAN(或者CC-LINK)的话,我愿意掏上千

网友G:
信号采集器,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汇聚设备+搬运工设备,没有自身的数据处理能力,也就不会有事先设定的逻辑控制功能(编程控制),更加不会有诸如运动控制之类的,需要CPU芯片运算指令集支持的功能。所以一分钱一分货不是没有道理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