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1):
西门子1200 内存卡如何使用?主要是为了更新客户端设备的程序,达到远程更新的效果,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一、作为程序卡
1、首先打开程序,在项目树中找到“读卡器/USB存储器”,点击打开,点击“添加用户自定义读卡器”,自已在一个盘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如下图:

然后右击新建的“E:\西门子存储卡数据”,选择属性,将卡类型改为“程序”点击确定,如下图:

2、右击项目树中CPU,选择属性,在“脉冲发生器”中点击“启动”,将上电后启动改为“暖启动-断电前的操作模式”如下图:

然后点击确定。
3、将项目树中的程序块复制到“E:\西门子存储卡数据”中去,如下图:

然后找到E盘下的文件夹,将文件夹中的两个文件发给客户,首先PLC需要断电才能插拔存储卡,断电拔下存储卡后将程序拷贝到存储卡中,然后将卡插回PLC再上电,此种情况下存储卡不可以拔下。
两文件如下图:

注:再拔存储卡前将界面里的参数全部拍照备份一下,因为插拔存储卡会丢失这些数据。
二、作为传送卡
操作步骤跟作为程序卡一样,
首先就是将存储卡属性里的卡类型改为传送,如下图:

然后步骤跟上面一样。
断电拔卡,插卡上电,等待1至2分钟,等PLC读取存储卡的程序,等PLC上RUN/STOP灯常黄亮,MAINT黄灯闪烁后断电,拔出存储卡,再上电即可。

楼主:
以上是我的更新步骤,内存卡作为传送类型,取出内存卡后,再次CPU上电,直接是停止模式,不知道是哪边出了问题,欢迎大神指导。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A:
帮你分析一下,两种可能:1,卡以前用过,里面有文件,清空后重新做卡
                  2,PLC中的上电启动方式为前次状态,这样由于用卡上程序时PLC是停止的,重启后当然还是停止的,可以把上电启动改为RU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