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1):
一个温控器,485通信模式,能不能用同一个485通信线连接西门子和松下两个PLC读取温度信号,显示在不同位置的两个人机界面上,我连接后发现西门子PLC读取的信号闪烁无法保持,而松下PLC直接就读不出了,哪位大侠有好办法呢?谢谢!!

网友A:
一个从站不能接两个主站

网友B:
还是二台PLC通讯吧,其中一个读取了传送到另一台;

网友C:
设置地址,一个主站两个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利用这个485信号线吗?两个PLC离得还挺远,有相关资料能学习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设置一主两从呢?谢谢!!!

网友D:
两主一从需要做令牌,麻烦!建议一个PLC主站,一个PLC从站,温度从站,主站PLC把温度数据写到从站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温控器,485通信模式,能不能用同一个485通信线连接西门子和松下两个PLC读取温度信号,显示在不同位置的两个人机界面上,我连接后发现西门子PLC读取的信号闪烁无法保持,而松下PLC直接就读不出了,哪位大侠有好办法呢?谢谢!!
西门子做主站、松下PLC和温度模块做从站
西门子读取过来的温度再写入到松下PLC中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温控器,485通信模式,能不能用同一个485通信线连接西门子和松下两个PLC读取温度信号,显示在不同位置的两个人机界面上,我连接后发现西门子PLC读取的信号闪烁无法保持,而松下PLC直接就读不出了,哪位大侠有好办法呢?谢谢!!
西门子做主站、松下PLC和温度模块做从站
西门子读取过来的温度再写入到松下PLC中
   您说的这种方法有没有相关资料先学习下呢?毕竟一个轮扳手拧螺丝的PLC只知道点皮毛,得边学习边处理问题,有时候领导一个灵光一闪我就得摸索处理好久。
   还有就是松下PLC其实串了好多温度控制点,西门子是后来加的另一套系统,只想取其中一个点的温度,如果把松下作为从站写入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松下PLC对其它温度控制点的读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温控器,485通信模式,能不能用同一个485通信线连接西门子和松下两个PLC读取温度信号,显示在不同位置的两个人机界面上,我连接后发现西门子PLC读取的信号闪烁无法保持,而松下PLC直接就读不出了,哪位大侠有好办法呢?谢谢!!
西门子做主站、松下PLC和温度模块做从站
西门子读取过来的温度再写入到松下PLC中
   您说的这种方法有没有相关资料先学习下呢?毕竟一个轮扳手拧螺丝的PLC只知道点皮毛,得边学习边处理问题,有时候领导一个灵光一闪我就得摸索处理好久。
   还有就是松下PLC其实串了好多温度控制点,西门子是后来加的另一套系统,只想取其中一个点的温度,如果把松下作为从站写入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松下PLC对其它温度控制点的读取
不会影响,也可以松下做主、西门子做从
都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做主的要二个通讯口吧

网友G:
你用一个继电器切换接入需要读取数据的PLC即可,继电器切换信号同时给2个PLC做读取控制

网友H:
可以这样理解:2个领导(PLC),1个干活(温控器)。

领导与领导之间沟通好(可以通过IO控制),分别控制485读取温度,理论是可以。

这个逻辑:

第一步:1#PLC输出一个信号到2#PLC,告诉它,我在读,你等等。读完以后,告诉2#PLC,我读完了。

第二步:2#PLC开始读取,输出一个信号给1#PLC,告诉它,我在读,你等等,读完以后,告诉1#PLC,我读完了,你继续读,回到第一步。

这样来回切换,无非慢点,其它应该还好,当然,可以添加几步读取错误处理。

线路的话,A /B并联就行,1+2主站不能同时发送信息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主的要二个通讯口吧
哪个PLC只有一个口?或者说哪个PLC只能有一个串口?

网友H:
当然:个人会考虑一个PLC做主站,一个PLC从站+温控器从站。这样通信效率估计高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主的要二个通讯口吧
哪个PLC只有一个口?或者说哪个PLC只能有一个串口?
只有一个口的不在少数
楼主联问2次485都体现在一个上
在说它用的松下PLC是不是有2个通讯口?或者没有空余的口可用

网友F:
你这样试试
松下PLC读到温控表数据,然后再按与西门子的协议发送这个数据,西门子只做读程序
最好事先做出松下与西门子的通讯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主的要二个通讯口吧
哪个PLC只有一个口?或者说哪个PLC只能有一个串口?
只有一个口的不在少数
楼主联问2次485都体现在一个上
在说它用的松下PLC是不是有2个通讯口?或者没有空余的口可用
看看清楚我给楼主的回复,再来和我理论。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不妥?
你回楼主用松下做主,西门子做从
不清楚是否要用二个通讯口才问
你回复我“哪个PLC只有一个口?或者说哪个PLC只能有一个串口?”
针对此?回复“只有一个口的不在少数”不对???

“ 不同品牌PLC能不能读取同一个485通讯的温度信号呢?”
这是楼主想做到的
你的回复并没有教楼主怎样在一条485上完成呀
我的回复只是说明PLC可能只有一个通讯口而已,至于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理解:2个领导(PLC),1个干活(温控器)。

领导与领导之间沟通好(可以通过IO控制),分别控制485读取温度,理论是可以。

这个逻辑:

第一步:1#PLC输出一个信号到2#PLC,告诉它,我在读,你等等。读完以后,告诉2#PLC,我读完了。

第二步:2#PLC开始读取,输出一个信号给1#PLC,告诉它,我在读,你等等,读完以后,告诉1#PLC,我读完了,你继续读,回到第一步。

这样来回切换,无非慢点,其它应该还好,当然,可以添加几步读取错误处理。

线路的话,A /B并联就行,1+2主站不能同时发送信息即可。

看到你的比喻--设想

“松下PLC其实串了好多温度控制点,西门子是后来加的另一套系统,只想取其中一个点的温度”
楼主现状
这样行不行
松下正常读取温度表数据,西门子旁听,筛取需要的数据,简单说就是做“间谍”

楼主(2020-08-30):
感谢各位大神的不吝赐教,让我茅塞顿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