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35千瓦电机,地线有电流1.9安。配电室接地与现场接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电机不运行时,是否有电流;或者这个电流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的;还有与测量位置有不有关系,例如其他有电流的导线有不有影响等。

网友B:
你的系统中,地线与零线是相通的,1.9A电流就是零线上的电流,可能是零线的电阻比较大,部分电流没走零线,而是抄了近路,就近走了地线。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感应异步电机,完全可能,属于正常。如果是工频直驱,绝缘就有问题了。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B:
电机接地线上有电流,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机运行时,接地线上有电流,而电机断电,电流也就随之消失,该电流应该就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属于电机的漏电电流。而另一种情况,无论电机是否通电,电机的接地线上始终有电流,该电流与电机的绝缘无关,应该是远处的中性线上的电流,即中性线的接地电阻大,电流通过中性线,再流入到接地线,因为中性线与接地保护线是相通的。

网友E:
很简单,你把电机的地线拆了,在测试电机外壳是否带电,如果带电那么这电机就是存在漏电,电机可以拉去做保养上绝缘漆

网友F:
没啥大问题 分别测一下电流,电压看看三相平衡

网友G:
可能是谐波电流

网友G:
A B C三相电流中的基波电流相差120度,合成之后是0,零线电流在基波下为0
对于三次谐波电流,基波相差120度,三次谐波相差为360度和720度,其实就是没有相差
3次谐波合成后,为三次谐波之和,有一点电流也是正常的,毕竟电力系统不可能没有三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