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接到一台ABB 510 11KW 驱动有一贴片二极管短路了,丝印是824查不到是什么型号的,请那位老师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红圈处 看不清,应该是丝印,能查到型号。如果是UM 应该是,贴片TVS管 SMAJ15CA DO-214AC 丝印UM 15V双向 SMA瞬态抑制。

网友B:
看位置不就行了,驱动保护护用16-20伏,常用的18伏双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C:
ABB都是用15V的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IGBT的。GE之间我一般用18V的替代  大差不差不超过20V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