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右上角的字符是TC-10070701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的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单看这两图片难以判断你这两块板具体功能

网友C:
如果只要板子,找生产电路板的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要带程序的板子就只能找生产设备的厂家了。

网友D:
三无产品不要纠结啥牌子啥型号,然后指望存在官网搜索并获取编程数据线和编程软件,再彻底弄懂电控板的源程序代码和电原理图结构。
单片机控制板,包括嵌入式控制板,比较经典的单片机芯片是8051芯片组成的电控板,比较经典的嵌入式芯片是三星的2440芯片组成的电控板。因为电子爱好者太多了,所以淘宝上就会出现很多个人和公司研制的没有品牌没有型号的控制板,所以没必要去深究。

工控电气系统本质就是实现生产动作需求,所以一旦弄懂生产动作需求,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知道需求,很多电控解决方案可供采用,甚至去淘宝定制购买我们自己专属的电路板替换都是可以的。

网友E:
这屏,这工艺,连壳都没有,这是哪个厂,真是省钱省到家了。

网友F:
如果里面有程序,建议并联一个PLC,自己编程解决。我们保护知识产权。但是我们可以换掉你的PLC

网友G:
没有程序怎么能运行工作了
大部分是类似三菱FX1N 2N这些plc的或者西门子200的。

网友B:
如果你的板子现在是正常使用的,留意一下各个接线端的功能,看到上面的继电器,可以肯定的是各个动作点接口,知道了功能,坏掉就用国产工控板代换就可以了,在生产线的改造时候,临时恢复部分模块功能是常见的应急方案

楼主:
上海耀华的压力控制模块,哈哈哈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是用的耀华的变压器而已,耀华公司主要是做互感器和变压器的,我的产品里用的互感器就是在这个公司订的货,这个公司的互感器质量非常的好,起码在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发现比他们做的更加好的,如果有,请告诉我一声。

网友H:
非标定制的吧,可以上M宝看看

网友I:
现在很多功能不同的定制工控板,专用于各类不同用途的设备上,特别是一些相对小众的设备,没有渠道的话一般外面包括淘宝大都买不到,不过可以找专业抄板的,就看值不值得了。

网友J:
定制的,找设备厂家。

硬件 程序都不好搞

网友D:
电路板接线排处有电路板丝印端口标识,有继电器输出去驱动某些负载,猜测只是逻辑控制单元,比如温控或者压控等等。之间不能互相组网通讯是败笔,极易研究和破解,不过这也正是降低成本之策。

网友K:
单片机  大约百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