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求教各位大神,现在有一台CU240-E变频器需要一拖三台不同的电机,切换使用,需要增加DDS组与MDS组,请问用BOP面板增加了DDS组和MDS组之后,怎么选择是哪个MDS组?

网友A:
如上图示。通过监控参数r50和r51,显示的是当前被激活的数据组。r50是命令数据组;r51是驱动数据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我设置完驱动参数组之后,数据参数组还需要复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参数组,激活它有效,设置它;然后再激活一个参数组,设置它,这样一个一个的完成参数组设置;你还可以就在一个参数组内设置参数,然后利用拷贝参数组功能,往需要的参数组拷贝。这样就不用去一个一个的进入到该参数组,而是都在参数组1来设置,然后把它导出去。明白吗?比如说,用前一种,你要实时监控是不是该参数组当前有效;而后一个就用不着了,只要拷贝,这个参数组的设置,就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参数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参数组,激活它有效,设置它;然后再激活一个参数组,设置它,这样一个一个的完成参数组设置;你还可以就在一个参数组内设置参数,然后利用拷贝参数组功能,往需要的参数组拷贝。这样就不用去一个一个的进入到该参数组,而是都在参数组1来设置,然后把它导出去。明白吗?比如说,用前一种,你要实时监控是不是该参数组当前有效;而后一个就用不着了,只要拷贝,这个参数组的设置,就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参数组了。
谢谢老哥!

网友A:
不客气。有问题在此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有问题在此交流。
老哥,我变频器有加速时间,然后我的设备是升降的,没有配重,升的时候因为设备自重加上加速时间,总会先下降一段再上升,抱闸是随着升的按钮打开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下降再上升,G120里有什么关于抱闸的参数吗

网友A:
G120操作手册里有详解。关于抱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20操作手册里有详解。关于抱闸控制。
我的抱闸是单独的,没有连接到变频器,这个有办法吗

网友A:
那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和制动状态以及电流和转速,这些都是要知道的,否则抱闸不配合那就是人为手动打开和抱死了?没有配合的控制,与人的操作技巧有关了?

楼主:
就是做连锁,变频器运行信号和电机抱闸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