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RT~顺控指令的程序段内,每个输出线圈前面都会加SM0.0常闭点,
请问这是因为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吗?这是为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顺控指令的程序段内,每个输出线圈前面都会加SM0.0常闭点,
请问这是因为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吗?这是为何呢?

因为西门子小型机编程规定,输出或者功能指令不能直接连接母线。

网友B:
试了一下电脑上的所有软件,发现只有信捷的能编译成功,之前还真没注意,一般都习惯加个常闭点

网友C:
我看这个软件的提示做得最完善!
比较明显!

网友D:
输出不能直接连接母线。不过斑竹说的功能块就不清楚了,等下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