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Duty cycle代表什么参数,直译为占空比,但我觉得跟控制上的占空比不是一个意思,比如很多电磁阀和变压器上都有这个参数,比如25% on 4',这个是变压器的一个duty cycle, 难道是只有1/4的时间打火?不甚明白,还望各位师傅解疑答惑,万分感谢。

网友A:
duty cycle是占空里面的占.duty就是该干活的意思.duty以外是空,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