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路图

楼主(2020-07-13):
这两张图拍的是同一张图纸上的 具体看不懂啊 变压器吧?具体分出来怎么变压的没搞懂、有懂得朋友吗?

网友A:
2T2应该是个开关电源,220VAC进,输出24VDC。
2T1应该是个变压器,是60HZ的,不是我们国家的。

网友B:
380变230变24伏

网友C:
2T2  开关电源,220VAC进,输出24VDC
可是进线 400v?
对着实物验证,可能图标错误

网友D:
两相火线供电变压器降压至230VAC,接230VAC供电的24VDC 5A电源。。。

网友E:
一个380V/220V的变压器,再接一个AC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

网友F:
2T1是变压器,2T2是开关电源,至于上面的标识要看实际是怎么样的了,图纸上估计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T2  开关电源,220VAC进,输出24VDC
可是进线 400v?
对着实物验证,可能图标错误
230v进线的开关电源应该是两相230v吧? 不是一火一零230V吧?

网友G:
看电压就可以了,是不是两相的。。也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T2  开关电源,220VAC进,输出24VDC
可是进线 400v?
对着实物验证,可能图标错误
230v进线的开关电源应该是两相230v吧? 不是一火一零230V吧?
现在很多开关电源没这限制,只要在额定范围就可以

网友H:
2T2看成直流电源就得了

网友I:
楼上都解释过了,一个是电源变压器,480变230的。另外一个是个交流变直流的电源,但是标注是400入,有点没法解释,应该是标注错误,因为电源标注是230v。如果直流电源可以直接进400v,那么电源变压器作用不大,最多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都解释过了,一个是电源变压器,480变230的。另外一个是个交流变直流的电源,但是标注是400入,有点没法解释,应该是标注错误,因为电源标注是230v。如果直流电源可以直接进400v,那么电源变压器作用不大,最多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交流的一零一火220变压110伏 和交流两根火线220v变压110伏 两个变压后有区别吗?请教

网友I(2020-08-1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都解释过了,一个是电源变压器,480变230的。另外一个是个交流变直流的电源,但是标注是400入,有点没法解释,应该是标注错误,因为电源标注是230v。如果直流电源可以直接进400v,那么电源变压器作用不大,最多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交流的一零一火220变压110伏 和交流两根火线220v变压110伏 两个变压后有区别吗?请教
不好意思,最近忙,没有登录。这个问题之前论坛讨论过,具体波形有点差别,但是在使用时,对设备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