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三菱如何编这样的程序格式?

楼主(2020-07-13):
请问一下,三菱如何编写这样的程序格式的?怎么我编的全部是main的,应该是如何插入?谢谢

网友A:
1、右击(程序)
2、新建数据(A)
3、数据名(N)修改
4、确定

加油!

网友B:
将程序类型改为标签型即可将行间注释在左侧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工控人家园问烂掉的问题,你居然还不会,小小维修员朋友。

首先,建立项目时勾选标签。

然后插入行间声明

结果: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哥哥,以解决!

网友E:
这个难道是类似C语言里的模块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