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80SSC伺服一直OFF中

楼主(2020-07-13):
如图所示 准备就绪和伺服全ON都已打开,但伺服就是OFF中,400没解决问题

网友A:
现在伺服驱动器显示什么?
伺服的其它外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首先,程序的逻辑不对,要用模块准备就绪型号,来导通伺服使能。你现在的问题是伺服没有使能,说明模块就绪信号没有,模块就绪信号没有,就是模块的参数设置有问题,至于哪个参数有问题,直接轴监视,看看错误代码的说明。

网友C:
模块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电子伺服电压器导致的伺服不使能,不知我这话有几位相信的?没查出来之前我也不信。

网友D:
有的电子变压器对伺服的L1C/L2C接线有要求,需要参考电子变压器厂家提供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