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somachine  想实现三次间隔吹气,吹气间隔 和吹气时长。程序该如何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machine  想实现三次间隔吹气,吹气间隔 和吹气时长。程序该如何写呢

最粗俗的方式,6个定时器,
定时器1:吹气1时间
定时器2:间隔1时间
定时器3:吹气2时间
定时器4:间隔2时间
定时器5:吹气3时间
定时器6:间隔3时间。

这和红绿灯控制好像也没有啥区别。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定所有时间加起来的时长,然后做比较来开关吹气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请简单说明下,咱们结帖处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