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RS485-BD板和GC4401W通讯不了

楼主(2020-07-13):
三菱FX3U用扩展RS-485-BD板自制通讯线和普洛菲斯GC4401W触摸屏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设置不对吗?求解!!!!

网友A:
不应该是cpu直连了
【方案】
利用四项措施改善城市水和污水循环体系,助推节能增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cpu直连了
是这里设错了么?

网友B:
普洛菲斯的手册上有没有说明的,像威纶通的就写的很清楚怎么设置怎么接线。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10变频器在越南制香机上的应用

网友C:
不要用扩展模块通讯,直接用编程口,买现成的连接线接触摸屏
【方案】
星载 TSN 系统设计与优化

网友A:
应该是这里不对
【方案】
技术应用 | 分布式自动化在药品包装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里不对
选其他的也不行,其实用编程口现成的线可以和屏通讯上就是感觉如果只有一个口调试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洛菲斯的手册上有没有说明的,像威纶通的就写的很清楚怎么设置怎么接线。
翻了翻手册没找到485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扩展模块通讯,直接用编程口,买现成的连接线接触摸屏
只用编程口调试不太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洛菲斯的手册上有没有说明的,像威纶通的就写的很清楚怎么设置怎么接线。
翻了翻手册没找到485的介绍
那是不是不支持呀,如果是方便调试PLC的话可以加装422BD板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香港破碎机上的应用

网友A:
【方案】
支持AI功能应用!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主板MITX-6135

网友D:
大概有4个问题:
1.通讯协议选择: FX Series Computer Link ;
2.通讯参数 7 , 2 , E , NONE ;
3.PLC软件上选择“专用协议”, “和校验”打钩 ;
4.PLC参数配置完,断电生效。
Nothing is difficult in the world if you dare to climb.
Come on .Just work hard and enjoy yourself!
【方案】
TwinCAT 3 的新功能

网友E:
既然是用无协议通讯在PLC里面设置了,那么触摸屏里面也要设置成相对应的格式,设置完成并重新上电
【方案】
BIS-6670K:高性能\低功耗\丰富扩展,助力食品包装检测自动化

网友F(2021-11-23):
plc里进行通信设置不要打勾。程序里直接@move k0 d8120
【方案】
华北工控:发挥工控机硬件优势,助力AGV移动机器人多场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