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A:
你在论坛搜一下,就知道关版主专门做这个.
\顺便,做几个简单的客户命令,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开放式通信你会了的话,那么实现Modbus TCP就应该很容易了,Modbus TCP报文也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功能块实现Modbus TCP Serv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当然也可以实现Modbus TCP 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当然也可以实现Modbus TCP Client:

厉害了!!

网友C(2022-01-05):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当然也可以实现Modbus TCP Client:
您好,
这个库文件能发我一份嘛,非常感谢。497398756@qq.com

网友D(2022-03-08):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欧姆龙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通信,有么有案例或者资料学习一下。

NJ内置以太网口TCP SOCKET(服务器、客户端)通讯已经学会了,但是NJ作为服务器的MODBUS TCP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入手?

大佬这个在哪学的?NJ系列的说明教程网上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