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最近本人做了台巴子的生意拉了一大堆垃圾台安N2.几乎都是报OC-S  OC-A故障。这个就看运气了。有的是IGBT坏了,有的是PC929坏或供电的电容不良。35V100UF和主供电5V 10V220UF。电源取样是5V ,电容不良会导致电压升高。当时维修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使用一段时间故障又出现且模块又坏了。修复后仔细查了问题发现使用中PC929很烫,供电电容换了不存在供电不良啊。发热是正常的但不至于很烫啊。后来发现载波频率太高了改成4K使用几个月都没有问题了。这台安也太垃圾了吧出厂默认是14对应频率是10K。这是在考验IGBT耐不耐用吗?且载波频率这个参数大多数人都是不会动的。

网友A:
路过,又涨了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B:
台安变频器的100uf,220uf电容必坏,修了很多台,只要模块没有坏直接把所有电容换了大部分都能修好.可能是用的电容批次质量问题,再加上一部分风扇停转,造成电容大面积损坏.用的鬼子品牌电容也不靠谱

网友C:
确实垃圾,我有很多台空载偶尔报oc-S/A的,电容,驱动光耦全换了也不行,报警光耦pc817附近电阻全换了也不行,感觉是干扰。后来直接把pc817去了,炸就炸吧

网友D:
看过,又涨了见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