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aS机床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13):
各位大神好,请问一下有熟悉Haas车床系统的朋友吗?咨询他们的技术也是说下不清不楚的。目前我想通过电脑读取cnc的产能和运行状态,可以通过哪种模式?232/485通讯?以太网?这些都是放到哪些寄存器来的?熟悉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过了!

网友A:
哈斯的是232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其他方面能详细介绍一下吗,比如通讯参数哪些,地址那些的

网友A:
你电脑有相关软件?印象中HaaS有个软件的。
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连接后软件上可以读取数据的!

网友B:
这个简单啊,HAAS用的Q指令通讯,通讯端口用的R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