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如何通过485通讯与计算机实现通讯,

网友A:
这个要看仪表厂家有没有提供相关的电脑软件来做通讯,否则自己开发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B:
不知道是否可以支持到组态王之类的软件进行通讯交换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可以支持到组态王之类的软件进行通讯交换数据!
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先要看那个表支持什么样的通讯,是否具备通讯功能。。然后才确定。。

网友E:
要看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品牌型号,要看计算机上用啥程序和仪表通讯。

网友F:
支持modbus的方便些
组态软件里面选好地址读取数据看看。

网友G:
支持485  连组态王应该可以通讯读取数值

网友H:
通信协议呢?估计多半是Modbus,也有其他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