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105个电流互感器电流值,经过变送(或RS485)后进入PLC,各位师傅们看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0-07-14):
项目要求,采集105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值,进入PLC在触摸屏显示出来,本来准备直接用电流变送器,老板嫌价格太过昂贵,让我自己想个方案,几天时间想出这么个损招,请各位评判下,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
一次侧电流最大70A,我选择的是200/5的电流互感器,力争将二次侧电流降低。

网友A:
105个,你走AI通道或者通过TB成品AI板扩展也是不少钱。
走RS485估计慢的要死。。。
可以淘宝看看现成的工控板,AI输入多,价格便宜(比PLC模块便宜不少,而且,AI点数也多)
105个点,一个AI板子32个AI,你买4个还可以扩展,走RS485读取(便宜些,编程方便4个从站,系统响应速度应该还可以),网口也可以(但是没有写modbus tcp,编程后续估计麻烦点)。应该这个方案便宜实惠实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提醒下楼主,记得考试考过,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
电流还是电压,我忘了。。自己查下。。

网友B:
有个最大的败笔就是继电器断开的瞬间互感器会产生一个高压造成电流互感器及电流变送器的损坏!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可以开路的,用量大可以去淘宝找人开发,淘宝上有一对的变送器,就是一路0-5输出一路modbus,你可以找店家谈改成多路输入一路输出的,如果能做到6进一出的话就很好了。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去买三相电流数显表或者多功能电表,这些表都是带通讯的并且价格就100来块钱,买35个,然后分成两组或者三组再与plc通讯

网友D:
你们老板这个项目估计要亏钱

网友E:
接线多是跑不了了
降低成本就要牺牲采样时间,估计是允许的
将中继加倍,是不是可以避免互感器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开路啊,严格点说,开路只是一瞬间的事,平时都是通过电阻短路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这瞬间可能就要了和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怕这瞬间产生的高压,击穿了线和变送器

网友F:
电压可不管你瞬间有几个ms或者ns,用三体的话说,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

网友G:
再想想,避免电流互感器开路,你的方法可行

网友F:
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在互感器的输出端用两个稳压二极管并接即可解决!两个二极管负极对接,两个正极接互感器的输出,你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了一种方案,就是在互感器S1/S2之间并一个压敏电阻,万一继电器触点坏了,不至于导致互感器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这个等于是没有了短接盲区了,安全系数比我那个高。

网友H:
这方案,即使有措施避免了电流互感器开路。但是,使用了105个中间继电器,或者使用200多路PLC开关量输出点,经济上可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你把互感器置于悬崖边

这样都比上边强

网友I:
这么多路,你们老板是怎么想的?我有一款产品,可以直接连接6路,如果自己会开发的话,成本不是很高,就算一个控制器控制20路的话,大概一个控制器在200以内能够搞的定(元件的成本)。

网友J:
成本差不太大的话,淘宝那个采集网关太合适了

网友K:
电流互感器出口应接电阻转成电压再用电压变送器,电流互感器不许开路

网友L:
可行,但需要改进。电阻不需要,直接短接电流互感器是负载最轻的时候。有一种继电器是先合再断,就不存在电流互感器开路的问题了,但没找到型号,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105个分成8组(8个AD通道),每组14个互感器,每个1S切换采集,就需要14S。
然后需要14*2=28个DO通道控制继电器。
普通继电器每个互感器需要2个,共210个继电器,成本也不低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项目要求,采集105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值,进入PLC在触摸屏显示出来,本来准备直接用电流变送器,老板嫌价格太过昂贵,让我自己想个方案,几天时间想出这么个损招,请各位评判下,这个方案可行吗?

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过法。
这样吧,既然老板吝啬,那么我们能让他更加省钱不是最好?只要工艺允许,一个电箱面板装满105个小型数码管电流表,每个电流表都做标识,这样操作人员和工艺人员一下子就能找到和看到,还不用像触摸屏一样翻页的找,翻完页数,如果撞上通讯延迟,还得等待通讯响应以后才会显示出来,这效果岂不更加好?
所以,如果老板更加吝啬,我们还有更加省钱的方案:只需一块钳形电流表,专门抓一个现成的员工做测量员,带上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哪里需要就跑哪里测量和登记。淘宝上挑最便宜的钳表,费用绝对节省在¥100元以内,老板会高兴不?

网友M:
其实我上面的意思就是,自动化解决方案是需要一定的资金实现的,并且也有个底价,不是随意想给多少就能实现的,如果撞上这种老板,丢个几乎不用钱的方案,看他啥反应?

网友N:
直接用UL12电流模块 一个检测12路电流 485传输  好像价格没你说的那么贵。

网友O:
还不如买三相多功能数显表走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