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4):
请教:施耐德各系列PLC元件编号和Modbus编号地址对应表是一致的吗?

网友A:
您是什么PLC?一般会有一位偏移,也就是说%mw0对应的是40001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LMC058LF42,协议地址和PLC地址偏移1位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施耐德各系列PLC元件编号和Modbus编号地址对应表是一致的吗?
这个不一定吧~楼主问这个干嘛?

网友C:
网上下载资料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通过Modbus TCP获取PLC里面的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058的话可以按这个表来对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通过Modbus TCP获取PLC里面的数据
这每个PLC都有对应Modbus寄存器地址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通过Modbus TCP获取PLC里面的数据
这每个PLC都有对应Modbus寄存器地址表的。
记得版主好像发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佬:%IX0.0~%IX0.3实际地址是100001-100004,那%IX1.0~%IX1.3的实际地址是多少?%QX X.X中 X.X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IX0.0~%IX0.3实际地址是100001-100004,那%IX1.0~%IX1.3的实际地址是多少?%QX X.X中 X.X代表什么意思?
我不是大佬
你确定你这款PLC数字量输入有Modbus对应地址?我记得有些施耐德PLC数字量输入没有Modbus对应地址,有些则有。
如果数字量输入有Modbus寄存器地址对应,如果%IX0.0~%IX0.3寄存器编号是100001-100004,那%IX1.0~%IX1.3应该是100008~100016,应该是这样,你最好再查查手册。
X.X,前面X是字节编号,后面的X是位编号,也应该是这样,你最好查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你是要找这个吗?<somachine平台plc地址表>
之前听说241什么的是不能读取 I Q 区的 就是1 3区读不了.没有开放出来...所以只有4区...
要读IQ要把IQ传到MW区去
但是群里有个哥们很肯定的说241可以读取1 3区了...我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读
058应该是跟241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IQ区的我问了微信客服,微信客服给我肯定的回答不能读,看到兄弟你的回复我又不清楚了表情,身边也没有PLC,也做不了测试。。。 打了施耐德的 400 电话,然后又跟我说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找这个吗?<somachine平台plc地址表>
之前听说241什么的是不能读取 I Q 区的 就是1 3区读不了.没有开放出来...所以只有4区...
要读IQ要把IQ传到MW区去
但是群里有个哥们很肯定的说241可以读取1 3区了...我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读
058应该是跟241一样.
M218也是这样,更新固件前只支持03、06、16功能码
更新固件后就支持01、02、03、06、15、16功能码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更新固件之后都可以直接读取IQ点..不用像之前那样..还得转换一下吗?
什么版本的固件之后啊?somachine就可以还是必须的那个新软件?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楼下的大佬已经回复说更新固件之后可以了..等我出差回去之后也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更新固件之后都可以直接读取IQ点..不用像之前那样..还得转换一下吗?
什么版本的固件之后啊?somachine就可以还是必须的那个新软件?
什么版本记不清了,不过218更新固件后确实可以直接读取I和Q区
遗憾的是对Q区的写操作只能使用15功能码,而不支持05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