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4):
台达DVP-60ES,用COM2做485通讯,连接温湿度变送器,用MODRD读数据指令,应该是没有通讯成功,COM2口手册介绍的设置方法也不全,我想设置成19200,8,n,1.大师们怎样设置啊,另外D1120数据都代表啥功能手册也没介绍,谁能提供详细资料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DVP-60ES,用COM2做485通讯,连接温湿度变送器,用MODRD读数据指令,应该是没有通讯成功,COM2口手册介绍的设置方法也不全,我想设置成19200,8,n,1.大师们怎样设置啊,另外D1120数据都代表啥功能手册也没介绍,谁能提供详细资料啊谢谢
数据位:8位
校验方式:无校验
停止位:2位
波特率:9600bps
通信协议:Modbus RTU主站
自己结合上述图片内容修改成自己需要的通信参数

网友B:
还要置位送信要求M1122

楼主:
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C(2022-07-19):
引用 网友B:
还要置位送信要求M1122

大师  如果用com3呢 装置地址是否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