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SoMachine软件提取M241的系统日志文件?

楼主(2020-07-14):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需要提取PLC日志文件的情况,这时候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1、先与M241联机。
2、在文件窗口,点击右侧的刷新按钮,然后将syslog文件夹拷贝到电脑中的任意位置。
3、拷贝出来的Syslog文件夹中就包含了如下的一系列记录。
Fwlog中包含了固件等错误信息,其中可以找到一些停机或者PLC报错的原因。

网友A:
这个是只要软件能扫出来plc 不需要登录上...就可以把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怪不得王兆宇老师之前说..要怕换电脑程序丢的话.可以把最终程序做个压缩包.存到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