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4):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通过通信改变频率,电动机速度会随着变化吗

网友A:
你改变的是设定值的话,变频器在运行状态就会响应的;

网友B:
无论哪种方式去改变频率,频率改变就是改变速度,

网友C:
肯定会啊,不然我多电机的同步运转的生产线某个电机的转速微调就不起作用了,不给人家骂死就怪了

网友D:
有的变频器通过改变运行频率改变电机转速。有的变频器是直接改转速设定值。通讯控制是一种形式。没问题的。

网友E:
是模拟量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