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4):
有个污水处理厂,想把现在定频运行的22kw水泵做改造,加个变频器,想问能不能把接触器部分拆下直接换个变频器上去。定频普通电机好像说是让它变频运行发热量会增大。不知道水泵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水泵在水下是不是直接就水冷了。

网友A:
可以啊,启动更平稳

网友B:
可以的,如果频率低发热量大的话就加个专门的散热风扇可以了

网友C:
用变频在低速运行时电机轴上风扇转速低,散热效果差些;
30HZ以上时基本上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D:
当然没问题,只要频率不要太低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这45KW水泵采用变频器驱动,38HZ功率在15KW。水泵厂家要求是不低于35HZ,否则必须加强冷风扇,低于35HZ出水量也下降很多。

网友D:
个人意见,真的需要低频率,到时候观察下电机一段时间的温度就可以确认了,温度还跟电机的绝缘等级相关。

电机绝缘等级温度

        绝缘等级 A E B F H
最高允许温度等级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网友F: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调频运行,水泵的电机绝缘强度必须是F级以上。B级绝缘强度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兄弟们啊,注意看楼主的题目啊,这个题目中楼主使用的应该是潜水泵,一般状况下,散热也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F:
潜水泵驱动,第一,不能按照风机泵类的变转矩控制方式。选型变频器是必须考虑重载应用的因素。且恒转矩控制方式。第二,再强调一遍,潜水泵电机一定要考虑绝缘强度是F级以上。

网友G:
楼上师傅提醒的好,绝缘强度很重要,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很多都是绝缘击穿的故障……

网友H:
除了电动机的要求,最好先临时接一个变频器,测试降频之后的水泵流量、扬程变化是否还满足要求。

网友I:
这个普通水泵用变频器控制发热会变大主要是变频器输出电源含有较大谐波分量导致电机额外发热,你的电机是潜水泵相对散热工况较好,这点倒不是关键;
最关键的是:变频器输出电源是PWM调制输出的直流电,电压变化率很高,会对你的电机绝缘造成很大损害,这个才是关键!!
你的电机如果是B级绝缘以下的话,基本没有使用变频器的机会:因为绝缘等级低的电机在电压变化率很高的驱动时绝缘很快劣化导致电机损毁

网友J:
大于30HZ,运行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