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不能反转

楼主(2020-07-14):
三菱FR-A840变频器不能反转,采用的是外部控制,按钮开关按下去后变频器没有任何动作,接线和参数都正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正转可以?
频率是否给定?

网友B:
变频器有个源型,漏型的短接块,看看这是否设对?

网友C:
变频器是不是有反转禁止功能这个参数?

网友D:
正转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E:
3楼给的意见看看,有可能设置了反转禁止,或者你改成PU控制,用面板反转试试.如果面板可以的话参数设置就没问题,可以考虑接线问题了。如果是旧设备以前可以反转,建议直接用线短接SD和STR试试。

网友F:
数据初始化,然后再重新设置你需要的数据和运行模式,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G:
三菱变频器78号参数是设置限制反转功能的,查看下这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以解决。

网友H:
怎么解决的?为什么不共享一下呢?其实变频器不能控制电机反转,原因也不多,只要知道他的参数和控制思路,查问题也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近几天一直都在忙,程序里面限制了,当时没有考虑到。

网友H:
回复 楼主:
嗯,找到问题就好。正反转在变频器的功能里是必须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