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5):
一块正泰DDSU666电表,MODBUS RTU通信方式,说明书上的电压地址为2000H,现在通讯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取2000H寄存器的值,请教一下。

网友A:
2000H转成十进制,再加一。试试这个地址。

网友B:
触摸屏上建立一个数值元件,地址就写H2000,十进制的就先把H2000转换成十进制8192,有些是要加1的就加1试试8193

网友C:
首先要看2000H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还是寄存器编号,多半是实际地址
有些触摸屏寻址时是以寄存器编号寻址的、有些触摸屏寻址时是以寄存器实际地址寻址的。
如果2000H是实际地址的话,如果触摸屏是以寄存器编号寻址,则需要对2000H做加1操作,同时还要注意寄存器类型。

楼主:
这个地址我知道加1的,谢谢各位,就是软件里怎么设定都读不出来数值,假如设定为无符号型,读出的数值不对,设为浮点数就是个“*”号,还有,图上我画红色部分怎么什么意思。